楼主(2010-01-20):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电气接口 1/2’’NPT(F)x2,到底是什么形式?谢谢了。

网友A:
螺纹规格 螺距 外径C1 底径 螺纹标号 螺牙角度
NPT1/2 1.814 21.223   14 60

网上搞过来的,供参考

NPT1/2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分的,平口
而G1/2的就略带点锥形

楼主:
谢谢,关键是后面的(F)x2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期待有人来解答.....

网友C:
1/2’’NPT(F)x2,表示螺纹是1/2NPT螺纹。(F)表示:femal/内螺纹,

网友D(2010-03-03):
NPT1/2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4分的,平口
而G1/2的就略带点锥形  这个哥哥说错了 NPT 是锥螺纹, 是英标 G 螺纹式管螺纹也是英标, 国标我们用的是M的螺纹 相当于M20螺纹, F 是内螺纹,M 是外螺纹

网友E:
恩,六楼说的对啊!

网友E:
x2应该是指两个内螺纹,一般在变送器的两边,用于连接信号线的!

网友F:
1/2’’NPT(F)x2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网友G(2010-05-28):
G1/2:是管罗纹,俗称4分。NPT1/2是锥管罗纹它比管罗纹更加容易定位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