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常常看到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这两个词,但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产生的?线间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会对导线产生什么影响?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太长了以后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是不是就不能忽略了,所以才要加输出电抗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我们从电容器和电感器的结构知道,任何导体或元件都具有电容和电感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形成的等效电容和电感就称为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从电容器和电感器的结构知道,任何导体或元件都具有电容和电感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形成的等效电容和电感就称为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
很赞同这种解释。是等效的概念。

网友C:
例如在输电线路中,输送线路一般都很长所以输电线与大地间的分布电容会相当大所以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