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联机

楼主(2010-01-20):
我用笔记本,买的usb转232接口 ,但通信部成功,那位大哥帮下小弟啊?

网友A:
描述太简单,具体什么型号,什么电缆,怎么设置都应该描述下

楼主:
西门子s7-200 cpu224 cn   电缆时pc ppi+  接usb转232接口 显示连接超时 不知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200 cpu224 cn   电缆时pc ppi+  接usb转232接口 显示连接超时 不知啥情况

老实告诉你,西门子的东西,用usb转232接口是绝对非常不稳定,用USB  PPI电缆吧

网友C:
用原装的西门子USB电缆吧

网友D:
买个落后的二手笔记本电脑,串口,并口都有.

网友E:
直接用USB接口的电缆;

网友F:
用USB口的原装线

网友G:
大哥能否叙述清楚一点。

网友H:
多花点钱,买原装的

楼主(2010-03-06):
可以了 s7-200的编程软件吧识别10一上的接口 要把通讯接口改一下 最好改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