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山西长治矿用电气有限公司出的KBZ-400真空馈电开关,有一项功能:选择性漏电保护。在实际应用中做分开关时用,但漏电时它也不动作。

网友A:
1.设置不对 2.产品有问题

网友B:
什么叫“选择性漏电保护”,难道漏电多少,漏不漏可以调?

网友C:
矿用低压选择性漏电继电器的选择性是采用零序电流的方向性原理完成的。当分支路出现漏电故障时,控制该分支线路的馈电开关跳闸,切除故障线路并实现漏电闭锁,漏电故障不排除,不能再次送电。若该支路出现拒动,经延时≥300 ms,可使总检漏跳闸,切除总开关所带的所有负荷。

网友D:
这个东西有点悬啊

网友E:
选择性保护,应如4楼所说,当分支线路出现故障时,尽量由分支开关保护,以免扩大停电范围。

网友B:
没用过,那电路不复杂吗?它如何检知分支线路漏电?谁能发个图

网友F:
漏电保护器比较重要的保护开关

网友G(2010-03-08):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