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1.线槽都有什么规格的?比如25*25的~~~~~~~~~~~~~~~~还有呢?
2.配电箱规格的标准是?比如800*700*180的配电箱~~~~~~~~~~~还有呢?
大家知道吗?能不能说一说,谢谢

网友A:
配电柜尺寸一般是非标的多,不过制作上是有标准的。

网友B:
JB/T 5777.2-2002电力系统二次电路用控制及继电保护屏(柜、台) 通用技术条件
JB/T 6484-2005变压器用储油柜
JB/T 7105-200235KV变电站(所)成套集控保护屏、柜、台通用技术条件
JB/T 7638-2002湿热带电力系统二次电路用控制及继电器保护屏(柜、台) 技术条件
JB/T 6412-1999排风柜
JB 2851-1992工业电阻炉: 温度控制柜
JB/T 10324-2002电气设备机柜通用技术条件
JB 8664-1997高压输电线路保护屏(柜)
DL/T 459-2000电力系统直流电源柜订货技术条件
DL/T 549-1994电能计量柜基本试验方法
DL/T 791-2001户内交流充气式开关柜选用导则
FZ/T 90072-1995纺织机械电气设备用控制柜尺寸系列
DL/T 5161.8-200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 第8部分: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质量检验
DL/T 720-2000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柜、屏通用技术条件
DL/T 404-1997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
GB 3047.8-1996高度进制为44.45mm 的窄柜基本尺寸系列
GB/T 3047.2-1992高度进制为44.45mm的面板、机架和机柜的基本尺寸系列
GB/T 3047.1-1995高度进制为20mm 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
GB 7267-1987电力系统二次回路控制、保护屏及柜基本尺寸系列
GB/T 19183.2-2003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户外机壳 第2部分:箱体和机柜的协调尺寸
GB/T 19183.3-2003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户外机壳 第2-1部分:机柜尺寸
GB/T 7267-2003电力系统二次回路控制、保护屏及柜基本尺寸系列
CB 1145-1988船用仪器设备钢质机柜焊接通用 技术条件
CB 1340-1998舰船电子设备机箱机柜通用规范
GB/T 16934-1997电能计量柜
GB/T 7353-1999工业自动化仪表盘、柜、台、箱
GB/T 15395-1994电子设备机柜通用技术条件

网友B:
JBT 9660-1999行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