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大家好,小弟正在学习uss通讯知识,我是这样思考的,我首先给变频器设置参数如下:P700=5,P1000=5,P2010=6,P2011=1,plc程序就用了两个命令,uss_init和uss_ctrl,都是uss协议库里面的,MODE=1,Baud=9600,Active=2#10,RUN=I0.0,DRIVE=1,TYPE=1,当我调试的时候接通I0.0时候,变频器没有输出,电机不转动。返回error=1(驱动器不响应).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从原理上将用这两个命令加变频器参数设置能否实现通讯控制。

网友A:
这方面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吗,你好好看下

楼主:
我都是参考s7-v4.0帮助文件里面做的,但是始终显示驱动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