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10-01-20):
我公司现在有台设备是三菱伺服(MR-J2S-200A)和三菱A 系列PLC加定位模块(A1SD75P2-S3)控制。

伺服运动时会在600000的时候停下来发个信号给PLC 让其它的动作完成后才能接着前进。
请问现在想让伺服在7000000的时候停下来发信号给PLC,是要在PLC程序内设置还是要在伺服内设置,还是在定位模块内设置?

网友A:
一步定位完成后,模块会有信号,PLC可以根据这信号编写程序

网友B:
在PLC中设置,如果你BFM#3中b5/b4的设置是1/1的话,则对应倍率为1000;
DTO k0 k17 k7000 k2 :将7000000个脉冲输入到定位模块的BFM#17+BFM#18中。
第一个K--为定位模块的地址;
第二个K--指定将数据写入BFM#17;
第三个K--十进制数7000;
第四个K--对定位模块中进行操作的BFM寄存器数,在此为BFM#17,BFM#18(定位模块中的目标位置)
2,如何确定定位完成:
通过读取BFM#28中的b8位:值为1则定位完成。
FROM K0 K28 K2M40 K1  (K2M40的作用是将BFM#28中的数据按顺序输出给M40~M47,对应M47的开闭情况就知道b8位的值了)
以上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可以试试,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LC中设置,如果你BFM#3中b5/b4的设置是1/1的话,则对应倍率为1000;
DTO k0 k17 k7000 k2 :将7000000个脉冲输入到定位模块的BFM#17+BFM#18中。
第一个K--为定位模块的地址;
第二个K--指定将数据写入BFM#17;
第三个K--十进制数7000;
第四个K--对定位模块中进行操作的BFM寄存器数,在此为BFM#17,BFM#18(定位模块中的目标位置)
2,如何确定定位完成:
 通过读取BFM#28中的b8位:值为1则定位完成。
 FROM K0 K28 K2M40 K1  (K2M40的作用是将BFM#28中的数据按顺序输出给M40~M47,对应M47的开闭情况就知道b8位的值了)
以上就是你所需要的,你可以试试,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找资料。

你好照你这样说的话应该现有的PLC程序内已有编好的程序吧。以下是我在PLC内找的程序,但不知道程序的意思!
1、FROM HO K807 D2900 K1
2、T0P HO K1151 K1 K1
3、FROM HO K907 D2905 K1
4、TOP HO K1150 K2 K1
麻烦帮我说明一下以上4个程序的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