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各位师傅欧姆龙CQM1编程电缆如何做?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欧姆龙CQM1编程电缆如何做?谢谢!

PLC侧              RS232侧
3----------------------2
5-----连接3K电阻--3
9-----------------------5
                        4,7端接

请不要带电拔插,以免烧毁端口。

网友B:
CQM1-CPU11是没有RS232口的;

网友C:
1.楼主用的是CPU??
2.尽可能不用类似2楼的图(能不能用没验证),外口坏了修理费467.00,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