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V功率计算

楼主(2010-01-20):
现有一台铣床60KVA,请问等于多少KW,怎么换算?选多大的线和开关每小时用多少度电。

网友A:
60KVA你十怎么知道的?是在名牌上看到的吗?那你现在再看一下铭牌的功率因数是多少?用你看到的功率因数直接乘你的功率就是有功功率了。

网友B:
三相200V是什么电压?相,线?
从60KVA算电流=60K/U/1.732.
从电流决定线和开关.
每小时电度大概是60KVAh,大概60度/小时

网友C:
1,线径选择如下:
 60KVA是这个机台的视在功率S。视在功率S=根号(有功功率P平方+无功功率Q平方)
S=UI根号3,其中U:线电压;I:线电流。而咱们的工业用电源变压器一般都用Y型接法:即相电流=线电流。
所以铜线的截面积靠I=173A来选,差不多是70平方吧。
2,你所说的kw是有功功率吧,这就要知道该机台的功率因数,一般是在0.7~0.9之间。
P=U×I×cos&×根号3
3,用多少度电则=P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帮助,小弟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