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0):
想问各位师傅光纤传感器感应距离10MM之内可以吗?接一普通记数器可以吗,比如记数20到输出报警。普通的光电传感器对距离不精确,经常误动作。这光纤传感器如何接线,望师傅举一例子,谢谢!

网友A:
不同的光纤放大器配合不同光纤头的检测距离是不一样的,10MM的距离一般都可以达到,接线也比较简单,说明书上有的。
日本山武、千野的产品有问题找我哈!互相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2010-03-13):
10mm绝对没有问题。主要是设定的问题,如果是放大器内置要看产品的反应时间和你实际运行时间,
如果是放大器外置的就是设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