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无反应

楼主(2010-01-20):
今天在公司遇到一个问题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的一个同事见一个三相异步电机转速太快了,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就是把变频器上的变频率调了一下变频器就坏了,后面怎么按变频器上的按键都没反应,请问师傅们见过这样的事吗?虽然我采用板级维修变频器现在正常了,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变频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负载惯性太大,原设置减速时间太短,降速调节导致电机超速运行,电机产生的反发电再生能量回馈变频器直流回路,造成直流电压异常升高,电容\逆变模块都有损坏的危险.如果加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可能就不会引起变频器损坏了.
楼上,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观点,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那个变频器已修复了,我是第一次维修变频器没有资料也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