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了撒·····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侠,为何我用的LS的编程软件不能读出已经做好的程序(程序不是本人做的),我用的是KGL-WIN for windows version 3.65版的编程软件···急死了··望大侠能给予知道···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可能原因是否:1、加密
2、原程序有路径指定
3、不是原代码程序,可能是编译后的,软件不认

网友B:
会不会是汉字路径的问题.
换个英文路径,而且最好不要超过8字母.
或者如上面说的,这个程序的其它文件是指定路径(绝对路径)的.按照原来的路径放程序,也许可以读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是否:1、加密
2、原程序有路径指定
3、不是原代码程序,可能是编译后的,软件不认
同意

网友D:
截图上不是说了吗 有一个不能识别的路径
换个英文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E:
LG的。。。没用过

网友F:
直接点击确认,然后会弹出打开文件查找,画面。然后找到你要打开的文件,点击打开,就打开你要打开的程序。
这原因应该是,你下载的软件有点问题。不过也能用,就麻烦一点点。

网友G:
路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研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