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抗脏污电接点水位计功能简介
   电接点水位计作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水位测量仪表之一,以其测量原理简单、直观等优点已被广大用户所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在锅炉汽包液位测量上和汽轮机上的液位测量。目前市场上普通的udz系列电接点水位计是利用分布在测量筒上不同高度并与测量筒绝缘的金属电极,通过检测每只电极与测量筒筒体之间的电阻值来判断,当水淹没了电极,其电阻变小,没有淹没的电阻很大这个原理来辨别筒内的水位高度的。
图1、普通电接点测量原理
图2、电接点电极结构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电极脏污、结垢或挂水等原因导致电极陶瓷管绝缘性能下降,有的绝缘电阻甚至小于5kω,而真实水阻则通常在10~50k之间,这样二次仪表显然就无法判断真实水位,产生显示误差和联锁误动作就在所难免。正常情况下最多运行1年以上就需要整体更换一次电极。作为电极更换所带来的新问题就是高温高压的密封难题。使得电接点液位计这种简单的仪表成为了一种公认的“不可靠”的水位计之一。
   分析其根本原因,导致电接点电极绝缘下降的几种因素:
1、锅炉炉水含碱性成分易导致电极结垢;
2、部分锅炉水处理不健全,直接采用自来水,易导致电极脏污;
3、常温时电极上的挂水不能蒸发,导致电极挂水;
4、部分电极质量较差,陶瓷管绝缘下降;
5、测量筒露天安装,电极接线柱积灰、受潮,导致电极漏电;
而要改变以上实际使用工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解决锅炉水位测量如何适应现场实际工况的问题就摆在了各专业仪表厂家面前。

图3、抗脏污电接点二次仪表    图4、抗脏污电接点测量筒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本着对用户负责的态度,设计了一种能够抗御电极脏污的电接点液位计,目前已申请专利,专利申请号zl200920207142.x。
图5、抗脏污电接点测量原理
udz-p2型抗电极脏污的电接点液位计系统结构上沿袭了传统的测量筒加二次仪表的模式。测量原理上采用了先进的三点式测量原理,即在普通电接点测量筒最下方增加了一只公共电极,而把测量筒当做一道“隔离墙”。二次仪表同时给测量电极和测量筒提供激励信号源,由于电势相等,任何情况下导致的电极绝缘电阻r2降低,测量电极也不会有电流流向测量筒,同时阻断了电流流向公共电极,使测量筒起到了“隔离墙”的作用。只有当水位真正从下方的公共电极淹没到了测量电极时,水阻r1较小,测量电极才会有电流流出,通过导电的水传导流向公共电极,因此只要检测测量电极的流出电流大小即可准确判断是否真实有水存在。而公共电极与测量筒之间的电阻r3大小与检测无关。这样就达到了抗御电极绝缘电阻减小而带来的测量误差。
图6、抗脏污电接点水位计系统结构示意图
采用了udz-p2系列抗脏污电接点水位计测系统将带来以下明显的优势:
提高电极使用寿命
电极脏污、结垢等原因造成本身的绝缘性能下降几乎不影响水位测量,所以极大提高了其使用年限;
全工况测量
由于不怕电极挂水,即使常温常压也能实现真实准确测量,锅炉启动时即可投入正常监控运行。
维护工作量小
投运后基本不用清洗电极,同时免除了反复拆装电极带来的密封问题,后期维护工作量大大减轻;
通用性强
不改变普通电接点水位计结构形式,采用普通电接点电极,备品备件互换性强,使用方便。
感兴趣的朋友请联系13883109532王小军,qq782753519

网友A:
那如果时间长了,电极上有杂质的话就会不准确怎么办?

网友B:
什么东西时间久了都不可靠,要不要维修干什么?

楼主:
电极上的杂质本质上就是一个等效电阻,也就是图5中的R2、R3,测量时这个电阻只要不小于1K欧就不会对测量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绝缘电阻比原来的测量方式适应性更强,延长了电极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