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我处有一牡丹江6132数控机床,最近频繁出现偏差过大故障,使每天不时的产生废品,补偿已做了调整,重新紧固刀架也无济于事,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哪一轴,然后调一下镶条也就是间隙,或滚珠丝杠工作情况

网友B:
查一下参数,看一下归零是否正常。再就是刀架中的弹簧以及机械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