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麻烦各位大虾帮我想想程序~plc和步进驱动器如何实现同步控制(三菱fx1n plc、两台步进驱动器、两台步进电机)

注意:一号电机为主电机,二号电机跟着主电机运动!就是主电机怎样动作,二号电机就怎样动作。。。两台步进驱动器不能接在同一个输出口!提示:可能pid可以用上的
麻烦发到我邮箱~warming.ho@qq.com

网友A:
呵呵;FX1N晶体管型的可以驱动两个步进,但不能进行插补运算;

网友B:
同步控制,FX1N,那就让它的脉冲输出口Y0/Y1同时执行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
Y0/Y1分别接两个步进的脉冲接口,方向用其它的输出点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步控制,FX1N,那就让它的脉冲输出口Y0/Y1同时执行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
Y0/Y1分别接两个步进的脉冲接口,方向用其它的输出点控制
楼上方案可行,可以试一试。

网友D:
你这问题描述的,让人不知所措!
1,你的同步控制不应该是双轴同动的意思,只不过是俩个电机在动作上一样罢了。
2,二号电机跟着一号电机动作,你这个跟是怎么跟?他俩在动作上的时间间隔是多少?还是可以同步动作?
3,你说的PID可能用上。你是大致怎么考虑用PID的?
4,你看看用这个法子行不行:程序中并联输出脉冲数,只不过二号电机比一号电机延时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