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大家好:一直以来给别人讲使用变频器的好处是:1节能2调速3提高工艺提高质量。但是为什么变频器低速运行能节能(不从专业计算上讲,也许听着不懂电气)?这样理解对吗?就是好比一个人慢走1000M和快跑1000M哪个消耗的能量少。一般认为慢走耗能少!!!请大家交流,发表意见!!!!

网友A:
使用变频器的目的
1、工艺要求
2、节能

为什么节能?

电机运行依靠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做功,能耗的计量是测量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在运行频率低于50的时候,输入电流一般都比输出电流小,所以会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关键还是要看负载,除了风机水泵外其它的效果一般。

再说说为什么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

功率=电压乘电流

输入电压是不变的所以输入电流小了^_^

网友B:
     变频器能节能是事实,但还是有前提的,在大马拉小车时节电效果明显。如风机、水泵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把风机电机以定速运转,而用挡板调风量,改为根据用风量来调节电机的转速,就可以节电。因为用挡板调风量,在低风量时轴功率减少的并不多,但调节转速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于恒转矩负载,如输送机等,其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关系不太大。但用变频器来降低电机的速度,这时电机的输出功率将减小,电耗会下降,但不能忽视的是此时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并不是与电机的输出功率成比例的减小。

网友C:
使用变频器的好处还是很多,比如降低设备的维修率,特别对大的电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帮助还是很大的,

网友D:
变频器还能有效地减低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
就是好比一个人慢走1000M和快跑1000M哪个消耗的能量少。一般认为慢走耗能少!!!

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E:
慢走和快走消耗的能量一样多(能量守恒定律)只不过是快走会让人感觉累些,但到达终点可以休息(不在做功)我个人认为变频器只是利用效率高,对控制对象而然该高速时就高速,该高转距时就高转距,该低速是就低速,该低转矩速就低转矩。从本质上说只要它做功,就要消耗电能,转化成其他的能量,因此肯定要遵守能量守恒定律,而变频器本身有整流 中间直流电路 逆变等,这就要消耗电能,从这方面讲它只是增加了能耗,而并非节能。至于变频器的节能关键还是看你怎样利用,可以参考楼上几位所说。

网友F:
感觉都没说到点子上。要说变频器节能,他到底比工频供电节能在哪呢?有人说,如果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变频器和工频供电的耗电效果是一样的。甚至还要比工频更费电,因为,变频器自身也要损耗呢。^_^,听着很有道理。

可是现在说变频器调速比工频供电节能是全范围的,不仅仅是轻载,它包括了额定状态。那怎么理解呢?

可以通过一个实验,自己去论证、找答案吧。推荐的变频器用西门子的MM440即可。自己做一个工频状态和变频器控制相同的工况的状态,在相等的时间周期和相同的负载工况下,记录电表的示值,然后比较分析。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吧。

网友G:
变频器可以变频控制电机,你的电机转速随时调节话肯定要比工频要省电吧

网友H:
说的都有道理,学习

网友I:
用变频器节能,这是你要达成的目标,是你要的结果.
那么条件呢?
你的系统要有节能的空间,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哪些性能指标?哪些可以淡化的指标?........
理清这些,你会有思路了.

网友G:
你如果你做个送风管道,要保证管道压力,一直送风会把管道爆掉,这个时候变频器就能发挥作用了,根据采到管道压力信号进行变频控制

网友J:
节能就主要在启动上,用变频器主要还是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