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伴热

楼主(2010-01-21):
伴热方式那种最好?

网友A:
电伴热?什么上边用的

网友B:
针对工控而言,伴热是用来保护仪表的导压管的,对于寒冷地区仪表在测量水或液体介质时,导压管是要做防冻措施的,常用的方法是蒸汽伴热和电伴热。电伴热相对方便,但有防爆要求的场合只能用蒸汽伴热。
   此外在许多场合,如液态物体在管道中输送和罐体的防冻保温、维持工艺温度、加热路面、地板等,都有伴热技术的应用,尤其是电伴热,因为取用电是最方便的。这样就有了与之配用的产品-----电伴热带。

网友C:
用伴热带,每米25w左右。

网友D:
自限温式电伴热带,方便实用。

网友E:
以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那

网友F:
太阳能有电伴热,防止结冰的。。。

网友G:
用来防冻的

网友H:
没有听说过,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