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驱动器

楼主(2010-01-21):
谁知道?伺服电机与驱动器那个厂家的最便宜。

网友A:
我们用过成都906厂的电机和桂林星辰的驱动器,感觉还可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选最便宜的呢,你不考虑性能等其它的

楼主:
为了降低成本。

楼主:
直线滚子导轨可不可以做车床导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