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通过模拟量进行频率设定时,AU信号置ON,电位器2输入应该无效的,为啥今天我试验的时候,AU信号置ON后,电位器的电压信号依然有效呢?
请高手指教啊,急急急。

网友A:
AU信号置ON,应该是电流控制
你的AU是和哪个点接通的,调电位器,频率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