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 FBE_20MC无法连机

楼主(2010-01-21):
我有一个 FBE_20MC,是机器上备用,好的。厂家肯定加密了,我在网上购买了一条编程电线,15针和9针的那种。无法连机。新手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望高手赐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线是否能用?
FBE-MC的下载线可以自己做

15针公头                                             PC端9针母头

RXD  Pin_1 ---------------------------------------- Pin_3    TXD

TXD  Pin_2 ---------------------------------------- Pin_2    RXD

GND Pin_6------------------------------------------ Pin_5   GND

线可用之后,再尝试联机,可以使用自动检知功能。

楼主:
谢谢了。我听说要要有芯片,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网友A:
FBE-MA\MU默认只有PORT0通讯口,而PORT0口内部信号是HCMOS信号,所以下载线才需要HCMOS转232芯片
而FBE-MC的通讯口默认带有PORT0~PORT2,PORT1是标准的RS232信号,PORT2是RS485。
故对于FBE-MC机型下载线,可经由PORT1来联机,即可省去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呵呵;加密与电机不上是两回事;
多是你的电缆不对;

网友C:
MC的可以不用芯片的,应该是你的软件设定没有设定好,有需要请加我的QQ:1012351099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明天有时间我按照上面的朋友的连线,再试一下。我那天试的时候,没有连机,就把9针的串口拔下了,PLC的220伏的电源就没有拔下,以为没有问题。大约过了20-30分钟,9针串口的外表有些暖手,要知道外表有厚厚的塑料,里面的温度一定很高啊。会不会把把电脑的主板烧坏啊?PLC也会不会烧坏?

网友D:
15针的三四最好要短接,也可以加我QQ:154169295深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