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315-2DP坏了能用317-2DP替代吗,直接在硬件配置里更改,下穿之后好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网友B:
试试吧,应该可以吧,不过没亲自做过,如果可以不要忘记上来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网友D:
可以,不过这2个CPU价格相差很多

网友E(2010-04-28):
可以 只是组态稍微改一下就可 不过你在提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