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本人单位天车大车行走 机构变频器安川VS616G5A160KW,在更换后用电暖风加热1小时后(目的是由于天气冷,安装过程中发现机器本表面有霜)合闸上电突然放炮,说下这个变频器是修复的备用件,在库内存放近1年半左右,始终用塑料布封装保证不进入灰尘的,故障后检查外接直流母线无短路和接地现象,驱动的4个电机线路也无异常,试问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原因不大好说的,具体情况不明.机器是不是放置一段时间后又用的.
检查一下,是整流还是逆变模块损坏?如系逆变模块损坏,可能原因如下:
炸模块可能原因为因锈蚀等原因造成逆变模块触发端子开路,便相应IGBT受误触发而导通,形成对电源的短路;也可能为主电路端子潮湿,绝缘降低,引发电弧短路,炸毁模块.

楼主:
谢谢2楼兄弟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