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各位师傅:我用三个按钮,两个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做了一个电动机正反转的箱子。以前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就用不成了。按正转或反转按钮都没用。可是用东西按住接触器铁芯又可以工作。以前正转的接触器有点吸合不上。如果是这个接触器有问题的话,那反转的那个应该正常工作呀。别外接触器会是那个部分有问题呢??敬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1检查控制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一下停止按钮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A:
1检查控制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一下停止按钮有无接触不良3检查热继电常闭触点

网友B:
查电源控制部分是否正常,接触器是否有互锁,正转吸不严,卡,辅助触点不到位正转不工作反转受影响,

网友C:
先检查线,再看电源,再看元件

网友D:
此现象说明主电路接线没问题。先看电源电压值是否过低,造成控制电路电压过低,导致接触器的欠压保护。正反转肯定是有互锁的,一个吸不合,另一个也不能得电吸合。如果控制电路电压值没问题,检查控制电路保险、接线有无脱落等。

网友E:
可能出现你所说故障的地方有控制电源、热继电器辅助触头、停止按钮、2只接触器线圈的公共线路。

网友D:
可以用短路法快速排除故障

网友F:
具体电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G:
电源的故障吧,低与接触器正常工作的电流了

网友H:
1,很有可能是控制回路的热继电器常闭触点跳了。你复位下热继电器试试
2,正反都转不了,说明很有可能是控制电路的主干电路断了。
3,建议你如果电机是频繁正反转的时候还是别用热继电器保护了,因为你频繁正反转的话,电机的启动电流会致使热继电器误动作,如果实在需要保护就用半导体温度继电器!

网友I:
如果控制电压是380伏的话,用电笔测量一下正传或反转的启动按钮两端的接线,电笔应该都亮,如不亮就顺着这条线路查下去,就能找到故障所在。
如果控制电压是220伏的话,按下启动按钮,用电笔顺着控制线路量下去,若电笔不亮,问题就出在前面的触点处。

网友J:
你先从 你的控制线路查起!  看一下控制线路的保险断没断?
如果 保险没断那就是控制线路的接线头有松脱的!
从新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K:
七楼说的挺全面的。

网友L:
你看你的控制回路,你热继电器的长闭点是否好的。在看你的按钮《停止》,看一下你的保险,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M:
你的热继电器有没有动作,你的停止按钮的触点接触怎么样,确定你的控制电流有电源

网友N:
检查一下互锁的长闭点

网友O:
按下正启动按钮,测一下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能不能达到吸合电压,没有电压,再测一下热继电器的两个常闭端子,一步一步查找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可能出现你所说故障的地方有控制电源、热继电器辅助触头、停止按钮、2只接触器线圈的公共线路。
自锁触头

网友M:
检查控制线路有无工作电源,检查热继电器有无动作,停止按钮触电问题,检查接触器线圈两端有无工作电压,

网友Q:
检查你的按钮 常闭点和接触器互锁的常闭点

网友R:
这种情况应从俩方面查原因:三个按钮是否接触不良;两接触器辅助触点是否接触不良。热继电器触点看通不通。

网友S:
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线路,主要是在按钮里面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一个主停的触点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T:
手动按住接触器能转就说明热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停按钮的常闭也没有问题. 我也认为是互锁正反按钮的常闭点和接触器的常闭点出问题鸟 .

网友U:
线圈电压等级是否和你的电源一致

网友V:
应该是控制问题

网友W:
自己装的东西,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X:
说的不太清楚,推上接触器松手后接触器可以保持吗?如果可以保持说明线路没有问题,那就是开车按钮和接触器毛病。否则热继电器和停车按钮的毛病。

网友Y:
检查控制电源、热继电器和仃止按钮

网友Z(2010-02-23):
1、检查停止按扭的常闭点闭合情况;
2、检查热继电器的常闭点闭合情况;

网友AA:
电源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