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水泵的原因

楼主(2010-01-21):
一个3千瓦的2极电机带2.2千瓦的离心式水泵,电机空载正常,接上水井上水管,出水管不接,可以抽上水且电流6.5A正常,但一接上出水管,电流竟有15A,之前用户已烧了2个新水泵。再求助于我,因此水泵以前一直正常试用,我怀疑出水管有堵的地方,造成电机负荷很大而过哉烧电机,测三相电压只有360V左右,但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大家分柝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哥哥你该用四极电机1440转/min,两级的转速太高了2800转/min,转速越高转矩越小,一带负载不烧才是怪事

网友B:
水泵故障,出水正常是没有接水管接水管产生一定压力使泵负载增大转矩发生变化,电流增大,主要原因式离心泵时间长了间隙增大以有压力涡流增大加大负荷烧电机,(水泵轴承也磨损)

网友C:
检查一下水泵水叶是否松动,氺叶受力时摩擦到别处造成的

网友D:
是新装还是原来用的好好的,现在不行了呢?如是新装可能是装上出水管负载变大所致。如是原来好的,现在不行了。那很可能有堵处。

网友E:
应该是堵到了
另外把水泵重新再保养一次也很必要

网友A:
冒似离心式水泵出水口越堵,流量减小,电机负载就越小,那会烧电机。哈哈....发杂音了

网友F:
你查一下  水泵的转速  和电机的转速时否一样?
在查出水管 !

网友G:
电压有点低,转速是否匹配,出水管是否堵。

网友H:
先解决管道问题

网友I:
你现在的泵和原来的一样不?要是一样的话你就把泵保养一下,看一下管道上。要是不是原的泵的话,建议你换成原来的。

网友J:
都掉的可能还是有的,不过还要注意一下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转速高了的原因

网友L:
出水口越堵电流越小。要看你的扬程有没有人为加大。

网友M:
电机维修线圈被偷工减料了,功率达不到,

网友N:
电机 和水泵不匹配,小马拉大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解决,三搂的师付正解,是水泵坏了,换一个一切正常。

网友J:
换个大功率的呢,。怎么样呢

网友O:
你的匹配是不是合理,还有就是水泵是不是重新修过,要是修过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你的水泵的数据被改过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匹配了,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

网友P:
电压有点低了
换个转数低一点的

网友Q:
我感觉还是管道有问题

网友R:
是不是出水管细呀,阻力太大.

网友S(2010-02-21):
同意六楼的说法呀,虽我还不太明白,但我知道的是我们这儿好多水管堵死了一直抽也没见电机坏过!

网友T:
你没接出水管的电流也是比额定电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