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变频器

楼主(2010-01-21):
变频器在运行中电动机突然停机,但是变频器显示一切正常,也没有报故障代码?按说明书设置后电机还是不转,不知问题在哪,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你用什么给变频器频率的?换种给定方式试试吧

网友B:
看显示频率没意义的,还得看输出运转指示灯是否亮着,当然最好测一下输出是否有电压,如果采用的外部端子控制,很可能是控制端子的连线开路了,二楼说得好,换种频率给定方式和控制方式试试看

网友C:
变频器上输出频率显示是否还是原来的设定值?

网友D:
你的机器多大功率的,IH的吗?留下QQ:46906403
有问题一起探讨下

网友E:
楼上是LS产电的技术支持

楼主:
15kwr的,频率给定方式和控制方式全部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F:
如果控制参数设置,控制端子接线均无误的话,从维修角度考虑,有以下几个问题都会引起,面板运行指示灯亮、显示输出频率,但三相无输出的故障。
1、变频器驱动电路(光耦)的输入侧供电丢失;
2、如果OC故障检测只是采样下三臂IGBT管子,而三臂驱动又是共用一路驱动电源,该路驱动电源异常;
3、CPU与驱动电路之间,有一只六路逆变脉冲的缓冲驱动电路,若此级电路IC损坏或供电异常,也导致上述故障。
   操作与显示正常,但无三相电压输出,也是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

网友G:
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H(2012-11-12):
有些变频器参数设置过,必须断电后面板无显示在上电,再重启。

网友I:
这个问题这么久了,楼主应该早就解决了吧,最终于是怎么解决的呢,要是楼主有空的话,上来分享一下你的宝贵经验呗!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