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我公司的配电柜安装了一个万能断路器(就是那种欠压,过载自动跳闸的)可不可以再加装一个相序保护器以免高压系统有故障而导致所有车间反相序用电

网友A:
高压系统有故障而导致所有车间反相序用电----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应该是非常低的,不必考滤。所以没有必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系统有故障而导致所有车间反相序用电----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应该是非常低的,不必考滤。所以没有必要装。

网友C(2012-08-20):
没有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压系统有故障而导致所有车间反相序用电----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应该是非常低的,不必考滤。所以没有必要装。

网友E(2014-03-06):
回复 网友F:
电网改线会出这种问题,本人碰上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