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触摸屏点击精度下降
[故障现象:一台触摸屏,其点击精度下降,光标很难定位。
[故障分析处理:1)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波屏---caliberate按钮)。
2) 如果是新购进的触屏,请试着将驱动删掉,然后将主机断电5秒钟开机重新装驱动。
3)如果上面的办法不行,则可能是声波屏在运输过程中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无法完全修复,你可以反方向(相对与鼠标偏离的方向)等距离偏离校准靶心进行定位。
4)如果声波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准,则可能是屏四周的反射条纹或换能器上面被灰尘覆盖,如果您使用的是我公司ka型机柜,您可以打开上盖用一块干的软布蘸工业酒精或玻璃清洗液清洁其表面,再重新运行系统,注意左上,右上,右下的换能器不能损坏.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5)触摸屏表面有水滴或其它软的东西粘在表面,触摸屏误判有手触摸造成表面声波屏不准,将其清除即可。

网友A:
是所有的屏都是这种原理和方法吗

网友B:
呵呵;模拟电阻式的可能上面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