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P定位

楼主(2010-01-22):
请问各位高手,假设现在定位一个坐标,定位完成信号发出后,再次定位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实际上机床不需要移动,轴本身就在定位点上),还会有定位完成信号发出吗?

网友A:
还有这样操作的,
你实际试下看看就知道

楼主:
现在在编程,系统还没到
因为有定位计数次数,有部分定位是重复的。如果启动定位后,没有输出完成信号,就会计数错误。从而影响到后面的工序。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相关的经验的。QD75P,QD75D,QD75MH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A:
重复的,是定位最终的位置是一样,如果是起点都在终点了,还有必要再定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