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22):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哪位前辈能给看下这个电路图,在三相电路中控制电路的一端是否可以接在一根相线上?是不是应该接在两根相线或一根相线一根零线上。
另外图中第25跟线上如果km闭合,这根线通电吗?应该短路吧。SA是什么开关?BK是什么电器?
谢谢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按图示,如果控制电路的两根线,接在同一根相线上,则会取不到电压,也就是没有电源;应当如楼主所说,根据所选电器(BK),接在两根相线或一相一零上。
图示25号线,如果KM闭合,则FU被短接。
SA是手动旋钮式开关,比如旋钮式按钮等。
BK应当是控制变压器。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另外还有个问题KA1上的电路 和 KA2上的电路 是不是也有错误?因为SB2是闭合的,KA2通电 ,那么ka1就永远断开了 是吗?

网友B:
BK是控制 变压器!如图那样接线是 取不到电压的,也就是控制回路没有 电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BK的一次侧取不同的两相,才有控制回路的电压出现!另外,BK后面应该是220V电压,没有 必要接两个熔断器,在 火线上接一个就可以了!图示25号线,如果KM闭合,则FU被短接。SA是旋钮开关!

楼主:
如果BK的两根线接在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上电压是220V?接在两根火线上也是220V?如果接在两根火线上需要用一个还是两个熔断器?
另外如三楼所述,KA2是不是一直通电,那么KA1就一直断电,永远不会通电?
SQ1应该是接近开关吧?

网友A:
SQ1应当是接近开关。
KA2可以由KA4断开,电路是否正确,需看完整的图纸或者是设备要求。
如果接在两根相线上,需用两个熔断器;4楼说的是次级220V(其实,也不一定选择220V)。

网友C:
哪位前辈能给看下这个电路图,在三相电路中控制电路的一端是否可以接在一根相线上?是不是应该接在两根相线或一根相线一根零线上。
另外图中第25跟线上如果km闭合,这根线通电吗?应该短路吧。SA是什么开关?BK是什么电器?
答:控制电路接在同一根相线上肯定提供不了电压,25根线上KM闭合也没什么作用.SA旋转开关,BK控制变压器.

网友D:
看图好象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电路图,能对一个不完整的电路图作出分析,我想楼上的应该都是电工高手,无语。

网友E:
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而且有错误。可能是贴图不完整吧。

网友F:
BK是变压器,25线肯定会短路,不过还是实践出真理啊

网友G:
看了这个电路图,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是不是一个考试的题目啊?

网友H:
是不是找错题呀。

网友I:
电路图错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