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图中是我前阵子用1PG模块,翻看1PG编程手册,做的一个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这几天我看到论坛里,有很多关于控制步进电机的例子,PLSY K1000 K1000 Y001    M8029执行完毕命令也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我想问请,这两者在用途和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A:
PLSY K1000 K1000 Y001    这个只是脉冲指令控制,有脉冲,电机就转动
FX2N-1PG是专门的定位模块,功能要多些,比如可以连续的2段速定位,可以变速操作,原点回归可以用到零点信号回归等等
在多轴控制时,PLC本身不够用时也可以通过扩展这模块实行多轴控制

网友B:
呵呵,楼上说得对,专业和业余的区别,不知这样说好不好?

网友C:
呵呵;
PLSY只有对主机上y0 y1 用;

楼主:
喔~~~~!索噶~~索噶~~~!

网友D:
一个专业的~!

网友E:
我这几天刚刚学到这指令 我对PLSY K1000 K1000 Y001   的理解是   第一个K1000是脉冲的频率,频率越大转速越高。第二个K1000是产生脉冲的个数。1S钟就可以把脉冲产生完毕。Y1是脉冲输出点。M8029是脉冲输出完毕后为ON   请问个位师傅是不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