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0-01-22):
我用电脑与三菱FX1N通讯正常,与FX1S,FX2N通讯出现“无法与PLC通讯,请确认PLC的连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我用的是GX8。0的软件,通讯电缆是USB-SC09-FX+。

这是什么问题请大侠指教。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PLC型号选择对了吧
这PLC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换一条通讯电缆试一下/

网友C:
通信设置没问题的话,就换根通信电缆试试

网友D:
估计是通讯电缆有问题吧,

网友E:
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PLC类型没错。通讯口和波特率没错,试了多次,不知是电缆问题还是电脑系统,电脑是新的联想T450,换了GX7还是一样,没电缆备用啊。如果是设置问题,请问要注意哪些?

网友E:
重看楼主问题,也可能出在电缆上。
你用的是USB-sc09,没用过。

网友E:
我的方案是:用个USB-RS232,好点的
根据对象选相应的适配线,三菱的就用sc09
好处成本低,usb驱动只装一个,
你的问题原来遇到过,解决就是在设置里改的,最后通了

网友F:
楼主这问题我曾今也遇到过几次,最好跟换了3次数据线及USB转232接口还是不行,因为很急我最后只有跟换了电脑。(我当时是新的所有型号的PLC通讯都没问题,但有个别那些老的·旧的就通讯不上了,换数据线及USB转232接口均没法通讯,最后跟换别人的电脑就OK啦)我可以肯定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或是是PLC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怎样来设置软件。希望有此经验的高手们,将具体解决方法进行讲解讲解。

网友C:
也很想知道,只是没这个现象的机器研究一下,关注

楼主:
我换了电脑也不行,PLC是在用的,是4台都不行,2台
FX1S,2台FX2N。6台可以,是FX0N,FX1N的。朋友拿了条串口的电缆什么都连不了。

网友F:
很急吗?你找一台电脑自带232接口的老式电脑,或一台台式电脑。将其连接;就可暂时解决这一问题。
你先试试看吧!不行的话,在留言;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F:
对拉!
你用的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的,是GX-7.6的吗?如果用台式机不行的话;换一个高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G:
也可能是PLC 出问题///////

网友F:
这两天网络出了点毛病;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想你按照我前两天讲的方法应该绝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其实你这问题跟软件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你的USB转232接口与PLC通讯方面出现了不兼容现象或干扰现象,而且有时USB转232接口与PLC之间设置的COM口端口也不是不变的,适当调试COM地址。都能解决这问题;就整体而言还是与你的PLC有巨大关系;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调试的这台PLC应该是一台旧的,或是一台水货产品。

网友H:
既然你说有的可以连机有的不行,说明你的PLC以外的条件过关了,另外PLC有些人在写完程序后做过手脚使之不能通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I:
通讯串口被占用

网友D:
电缆有没有用错,通信设置有无问题,仔细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