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答复网友4~20毫安信号问题
在2010-01-20 10:28:03,hailong_xu88 hailong_xu88@126.com
> 写道:
信老师:
     您好!
     我有个0.4~2ma的电流,需要放大到4~20ma的电流,电源只有5v单电源,我看了您做的一个(0~5v转4~20ma)的电路,这个电路,像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用?

                                                                             徐海龙
                                                                           2010/01/20
在2010-01-20 16:58:47,xjh53 xjh53@126.com
> 写道:
1,5v电源不能做4~20ma的电流电源。
2,不能直接用(0~5v转4~20ma)的电路。
在2010-01-20 17:47:18,hailong_xu88 hailong_xu88@126.com
> 写道:
那我0.4ma~2ma的电流要放大到4~20ma的电流,我应该怎么做?电源只有5v。请信老师给个思路
在2010-01-21 08:20:40,xjh53 xjh53@126.com
> 写道:
1,4~20ma的电流你准备用在什么设备上?对4~20ma的电流有什么要求?
2,0.4ma~2ma的电流由什么装置而来?
只有将用途告诉清楚后,才能有具体思路!
在2010-01-21 08:29:41,hailong_xu88 hailong_xu88@126.com
> 写道:
1、4~20ma的负载一般是250欧,用于温湿度值的传送
2、0.4ma~2ma的电流由单片机而来,是通过da转换而来,这个0.4ma~2ma电流范围是可以通过单片机改的
在2010-01-21 08:36:46,xjh53 xjh53@126.com
> 写道:
1,温湿度值的传送距离=?
2,传送目的?显示?控制?用什么仪表?
在2010-01-21 10:40:29,hailong_xu88 hailong_xu88@126.com
> 写道:
信老师:
    看我这样做,能不能实现?请信老师指点!
在2010-01-21 23:52:15,xjh53 xjh53@126.com
> 写道:
不知道你是否学过专业知识?
远方仪表输入阻抗250欧姆,对于4~20毫安信号转换为1~5v;再加上1000米距离的导线电阻应该是多少阻值?
你可以试验一下,你的电路在不接任何电阻负载时直接测量电流也不可能输出到4~20毫安信号!
所以根据你的要求,你的电路必须采用24v电源供电!此时才可以考虑电路的具体组成形式!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在2010-01-22 09:04:23,hailong_xu88 hailong_xu88@126.com
> 写道:
- 隐藏引用文字 -
感谢信老师的解答,我刚毕业不久,对数电比较熟悉,对模电,只是学校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后还要信老师多指点
假如不考虑距离问题
并且输出4~20ma后的负载必定是250欧姆
可我不可能有24v的电源,用5v电源真的没办法实现吗?

最终答复:
最低也要12v供电!

网友A:
抢了沙发,电子线路不错,自己还要学习一下啊

网友B(2010-03-01):
这个线路是很不错。。

网友C:
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