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一)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二)确定输入/输出设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纽、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它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plc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plc的i/o点数。
(三)选择plc
plc选择包括对plc的机型、容量、i/o模块、电源等的选择,详见本章第二节。
(四)分配i/o点并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1.分配i/o点
画出plc的i/o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该部分也可在第2步中进行。
2.设计plc外围硬件线路
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plc的控制电路等。
由plc的i/o连接图和plc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到此为止系统的硬件电气线路已经确定。
(五)程序设计
1. 程序设计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采用合适的设计方法来设计plc程序。程序要以满足系统控制要求为主线,逐一编写实现各控制功能或各子任务的程序,逐步完善系统指定的功能。除此之外,程序通常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初始化程序。在plc上电后,一般都要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为启动作必要的准备,避免系统发生误动作。初始化程序的主要内容有:对某些数据区、计数器等进行清零,对某些数据区所需数据进行恢复,对某些继电器进行置位或复位,对某些初始状态进行显示等等。
2)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这些程序相对独立,一般在程序设计基本完成时再添加。
3)保护和连锁程序。保护和连锁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它可以避免由于非法操作而引起的控制逻辑混乱,。
2. 程序模拟调试
程序模拟调试的基本思想是,以方便的形式模拟产生现场实际状态,为程序的运行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模拟调试有硬件模拟法和软件模拟法两种形式。
1)硬件模拟法是使用一些硬件设备(如用另一台plc或一些输入器件等)模拟产生现场的信号,并将这些信号以硬接线的方式连到plc系统的输入端,其时效性较强。
2)软件模拟法是在plc中另外编写一套模拟程序,模拟提供现场信号,其简单易行,但时效性不易保证。模拟调试过程中,可采用分段调试的方法,并利用编程器的监控功能。
(六)硬件实施
硬件实施方面主要是进行控制柜(台)等硬件的设计及现场施工。主要内容有:
1) 设计控制柜和操作台等部分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
2)设计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电气互连图。
3)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进行详细检查。
由于程序设计与硬件实施可同时进行,因此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周期可大大缩短。
   (七)联机调试
联机调试是将通过模拟调试的程序进一步进行在线统调。联机调试过程应循序渐进,从plc只连接输入设备、再连接输出设备、再接上实际负载等逐步进行调试。如不符合要求,则对硬件和程序作调整。通常只需修改部份程序即可。
全部调试完毕后,交付试运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工作正常、程序不需要修改,应将程序固化到eprom中,以防程序丢失。
(八)整理和编写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说明书、硬件原理图、安装接线图、电气元件明细表、plc程序以及使用说明书等

网友A:
记得好像有个这样的帖子在论坛上,不过重新看一遍觉得也蛮好的

网友B:
(一)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这个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工艺流程序和控制的要求。一种是没有具体的要求,是那种开发性的非标产品

网友C(2010-05-01):
说得比较清淅,一般都是这样的思路。

楼主(2023-05-21):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