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无线排队机解决方案
排队机现有方案分析:
现有的排队机系统主要以有线为主,通讯方法使用的是485总线,该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1. 使用485总线,一个设备出错影响所有设备,排查问题不容易。
2. 现场施工布线困难,需要开孔埋线等。
3. 安装周期长。
使用无线进行通讯,能很好解决上述问题。

排队机系统分析:
排队机系统通常由主机、取号机、窗口显示屏、呼叫器、语音控制系统等几个方面组成;
主机:实现全局控制功能,包括各窗口业务排队,显示屏数据发送,呼叫器按键信息接收,语音控制播放。
取号机:通常包括各业务分类界面显示,触摸屏控制,号码传送并打印。也有公司将主机及取号机合二为一。
呼叫器:包括按键和LCD显示屏,按键包括呼叫、暂停、重呼、转移、设置等项操作。
窗口显示屏:通常分大屏显示或每个窗口的小屏显示,显示当前窗口正在处理的号码和对应的业务窗口号。
语音控制系统:由电脑直接控制或由无线模块传送客户号和窗口号到语间控制器并播放。

通常整个系统包括一台PC机,一个取号机,一个语音控制系统和N个窗口对应的呼叫器和显示屏组成。

无线模块应用:
排队机系统每个设备都带有一个无线模块,模块采用上海桑锐的SRWF-1021-50模块(无线模块资料详见上海桑锐电子网站 www.51sunray.com ),该模块传输距离能超过1000米。
每个设备都设定一个唯一地址。可由系统PC机通过无线模块修改相应地址。呼叫器/显示屏可任意更换位置,通过PC机后台软件设对应关系即可。
取号机,呼叫器具有主动发送请求功能。窗口显示屏和语音控制系统具有被动接收数据。
而主机具有居中处理相关要求并送显示及语音。
框图示意图见下:

工作流程:
1.当客户使用取号机,取号机按存储的号码递增,提供一个号码并打印,取号机将此号码在无线空闲状态下发送给主机。
2.主机根据现有各窗口业务状况,如果有某个窗口空闲,则立即指派任务。如果有客户在前面等待则让最新的号码加入排队队列。
3.当工作人员按下呼叫器的呼叫键时,呼叫器通过无线模块往主机提出要求,主机收到要求后,给出应答,应答包括安排的客户号码和现有排队等待的人数。如果没人排队,则提供空闲信息。
4.主机确定有人在排队的情况下,将最前面一个号码发送给语音播放系统,播放语音告知客户。并将号码发给对应的显示屏显示。

方案特点:
   该方案通过无线进行通讯,很好解决有线所存在的问题。呼叫器能主动提出服务要求,而不需要等待主机查询再给出应答。所有设施变动位置,添加设备,删除设备都能轻松完成。

   关于无线模块在排队机方案中的进一步应用,请与上海桑锐电子联

网友A: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我看见有很多银行就是用这个!

网友B:
该模块传输距离能超过1000米。如果碰到障碍物呢?

楼主:
无线模块能穿透墙,穿透一堵墙传输距离就大概衰减100M

网友C(2010-04-08):
上海桑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无线压力传感器,无线抄表器,无线抄表系统,无线抄表,无线手持机,无线PDA,提供的无线数传模块有RS232/RS485/TTL/USB等多种接口,速率从1200bit/-115200bit/s,距离从300米到5000米。中心频率为433.92MHz,标准模块提供8个信道。最多可以提供256个信道任意跳频,最多可以扩展到512个,透明传输,客户也可以随意设定地址码,客户无需二次开发,即插即用。ISO9001认证
新产品推荐:工业级无线模块
型号:SM5X,发射功率10-500毫瓦,灵敏度-132dBm。调制频率:80MHz-650MHz,862MHz-950MHz。工作电压3.0--6.5VDC。160个信道任意跳频(最多可以做到320个频率跳频),客户可以自设地址码,可靠通信距离1200米-5000米。工作温度-40℃~85℃。频率稳定度: ±2.5ppm。调制方式: GFSK/RCFSK。

具体可以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sendbow.com
电话021-50807785

网友D(2010-07-02):
深圳市科易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无线数传模块,数传模块,RF 模块,无线数传,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抄表器,无线抄表模块,无线通信模块,CC1020无线通讯模块,射频模块,RF模块,RF模组,无线云台,无线智能远程测控,嵌入式电台,车载式电台,嵌入式数传电台,高速无线数传电台,微功率数传模块,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数传模块,数传电台,无线通讯模块,无线接收模块,无线发射模块,无线传输模块,无线射频模块,无线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遥控, 无线数据采集模块,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VHF/UHF模块方面的产品,有需求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