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的原因

楼主(2010-01-22):
一台电动工具漏电,其原因都有哪些呢?只因客户反映漏电,但是机器返回后检查正常,都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漏电呢?

网友A:
重点检查电线与机体接触的地方,看有无破皮。

楼主:
没有。一点也没有。查了N遍了。

网友B:
使用时受潮可能漏电。

网友C:
还是接地没接好

网友D:
你接上地线看一下。

网友E:
如果在自己单位检查一切都正常,那应该了解一下客户的使用环境。

网友F:
用什么检查的,你可用摇表查一下

网友G:
还是看看工作环境是不是特别潮湿

网友H:
用摇表检查一下,大于0.5M以上电动工具属绝缘正常。

网友I:
三相电机的绝缘电阻是多少合适呢

网友J:
用500V兆欧表测量下哦.确认没有的话再交付使用.

网友K:
用摇表摇一下,没有问题查用户线路

网友L:
接地不好,或者是零线代电

网友M:
如果是碳刷的电动机。应该是碳刷粉积聚在电动机里面造成漏电的。

楼主:
昨天有事,没上来,先谢谢大家给了这么些建议。我先用绝缘表500V量的。没有问题。在50MΩ以上。后又打耐压。因是电动工具,Ⅱ类工具,打耐压3750V.没有问题。后来又放在潮湿箱中。当时拿出来接着测绝缘电阻不合格。小于2MΩ.但是放干以后就没事了。看来是受潮以后就不行了。还需和客户沟通一下。看环境是什么样的。

网友N:
原来如此,学习一下。

网友O:
接上地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接上地完事
Ⅱ类电动工具是不能接地的。呵呵。只有Ⅰ类可以接地。Ⅱ类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P:
用户的漏电保护器太灵敏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户的漏电保护器太灵敏所至
用户说是手感到麻了一下,没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Q:
用兆欧表摇一下大于0.5合格,金属外壳地线接好吗?用户电源环境怎样?塑料壳只能是环境问题

网友R:
检查电源线,做好保护接地工作,

网友S:
那这应该是使用环境有关系吧

网友R:
那就说明你的主线路没有问题,不会有漏电点了

网友T:
电动工具是要有接地保护的,你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没有接好,还有一点就是电源线是否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动工具是要有接地保护的,你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没有接好,还有一点就是电源线是否受潮。
呵呵,电动工具有两种,我说的是II类工具,不需接地,接地就成了I类工具。比如角磨,手电钻现在一般都是II类工具,明显的区别是电源线上的插头脚数为两个,没有接地。而在老式工具中有可能有。这是我国电动工具3C认证的要求。现在你在有接地的话,就是非法的。是要受到制裁的。只有I类电动工具才接地。我用的是II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