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问题

楼主(2010-01-22):
麻烦大家了:PCL818L数据采集卡,采集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我是用动态应变仪采集应变信号有采集卡采集,但是在装好采集卡然后TEST下,通道都有数据,这是什么数据?怎么样消除?我是初学者,先谢大家,希望能帮助我

网友A:
开路时的干扰.因为电压式输入阻抗比较高.一般接上信号就没问题的,不用特别消除.
有时加并联电阻电容消除干扰波动和瞬变,和数值滤波一样,看信号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