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瞬动常开按钮,中间继电器个数不限,实现灯的通断状态

楼主(2010-01-22):
该电路理论上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实际能不能实现,有条件的朋友能不能帮忙试试。指出有问题的地方,谢谢!!
关于该电路有个问题:按钮闭合的时间与继电器动作时间(继电器线圈通电到触点ON所需时间)的长短关系,而按钮闭合时间是由人控制的,那么人手的速度能不能在KA1闭合到KA2还没来得及通电的时间内让开关断开,这是我为什么要用实物来验证的原因。

网友A:
控制一个灯,太浪费了吧。

网友B:
这么复杂啊.

楼主:
现实应用中当然是浪费了,但是到是有利于思考!

网友C:
图纸有问题吧 你怎么关闭呢

网友D:
这实际上就是个单按钮起停控制,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楼主去搜一下吧

楼主:
我知道他是什么电路!
问题是:你如果手一指按着按钮,灯是不是闪烁的?那么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手才能让灯亮了。

网友D:
是不会闪烁的

网友E:
常闭先打开,常开后闭合,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E:
你按下按钮后,KA1线圈得电,对于一个上电动作的继电器来说,它的常闭接点肯定要先打开,然后常开才会闭合,KA1线圈得电后,连接KA1线圈的那个KA1常闭打开了,线路断了,KA1线圈就会失电。
如果按住按钮不松手,只能是KA1的触点不停的动作。

鄙人认为这个电路不可用。

网友A:
到我的帖子里看看(plc实战演练)plc论坛里(单按扭控制1,2.3)

网友F:
这就是在PK继电器动作时间,灯可能闪烁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电路,没有现实意义,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G:
同意楼主的观点,可以锻炼分析电路的思维,但你的这个接法是不行的,还得再加个中间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我接过,动作很可靠

楼主:
11楼说的很有道理!
15楼你的电路有没有试过一直按着按钮?是不是闪烁的?

楼主:
常闭先打开,常开后闭合。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常闭触点先于继电器触头吸合前打开,常开触点后于继电器触头吸合后闭合

网友G:
我按照这个接的,很可靠,不存在闪烁问题,哈哈,见笑见笑.....娱乐而已

网友H:
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有的根本就不起作用,浪费材料啊

网友I:
楼主你有试过你图纸上的电路吗?从理论上来讲,好像没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他会一直闪烁,你想要的结果达不到。你要想达到你讲的结果,可以看看18楼的电路图,不过18楼的也有点不切合实际,他居然应用上了交流接触器。太浪费了;将交流接触器换成中间继电器就OK.

网友J:
这个用plc的循环扫描能实现的,就是四楼的那段程序。这是一个很老很经典的题目了。

楼主:
18楼的兄弟,实在很感谢你上传的电路!

网友K(2010-09-15):
楼主的意思就是单按钮起停。这种东西没意思,没实用价值。

网友L:
探讨--我的一点看法
此电路理论可行,但是如果用通用电磁继电器,和普通按钮是不能实现有序操作的。如果用PLC就可很容易实现。

网友L:
回复18楼
此电路KA1的动作导致KA2不能工作。

网友M:
这电路会抖个不停,我做过,最少得3个继电器,可以非常稳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