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我今天在做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都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了。师傅提醒要把线绞起来,这样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请问什么原理?

网友A:
有电流就有电磁感应,同一信号的两根传输导线在空间的电流方向相反,那么产生的电磁感应的方向也是相反的,如果将这两根导线互相绞合,那么向空间散射的的电磁波就会互相抵消,从而避免了对外界其它电器的干扰,对于一些复杂原因造成的抵消不彻底的、少量的电磁波可以通过屏蔽线引入地,同时由外界过来的干扰波同样被引入地,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把两根电线绞合在一起在两个绞合处就形成一个环,绞线中感应电势的极性取决于磁场与环的关系。绞线能使相邻两个环跟磁场的关系相互交换一次,以使相邻两个环间感应的电位相抵消。假设各个环是相互独立的且绞合的圆环越多,抗磁场干扰的效果越好。绞线不仅提高了对磁场的抗干扰能力,并且因回路本身传输的电流在两线中一去一回,两线电流在空间产生的磁场正好相反,因而也就减少了这一回路对其它回路的干扰。

网友C:
利用两颗导线的电流相反,磁场相互抵消,而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D:
电容原理

网友E:
你用的是几星的屏蔽线?

网友F:
不错,这样的方法比较实用,也能接触干扰问题,

网友G:
以前我也只知道怎么做,单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知道了

网友H:
绞线能使相邻两个环跟磁场的关系相互交换一次,以使相邻两个环间感应的电位相抵消

网友I:
磁场相互抵消,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J: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K(2010-03-08):
蒽蒽!
  学习学习。以后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