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50/10吨天车,主钩使用安川G5A-160KW变频器,在吊运铁水使用中经常出现溜钩,在查看参数时发现零速检出级别有参数设置,即b2-01=8HZ,可B2-02和B2-03 都没有设置,是不是跟这个直流制动的启动频率\时间,停止的时的制动时间==都有关呀??  请各位安川机的老手及现场维护对此机经验多的朋友赐教 .如方便的话,将参数列下

                                                                                      谢谢 !!!

网友A:
有关系的

网友B:
安川的没用过,我们都用西门子的

网友C:
这天车的机械抱闸是怎么控制的?
应该和直流制动有关系,
但溜车也会与机械抱闸没有急时相应有直接的关系!
该变频器是后加上去的还是天车自带的?
建议检查天车抱闸控制回路

网友D(2010-05-18):
看你的抱闸是怎么控制的,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吗?
建议把H2-01设置成5,通过L4-01来控制开闸和抱闸频率。

网友E(2011-05-07):
楼主说的现象我也遇到过,更换变频器的控制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