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帮帮

楼主(2010-01-23):
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今年刚毕业来到单位实习电工,有很多设备无从下手,如电动机.风机.卷扬机.高压室(10~35KV)低压室.还有什么净化等.不知道该从哪学起?望个位师傅帮帮。

网友A:
还是从最简单的看标示入手,

网友B:
从最基本的学起,电机及控制线路!

网友C:
现场,图纸,原理,维修你要学 的多着呢,努力吧

网友D:
先看一次,再学二次,最后学风机、泵等设备。

网友E:
1,究根究底的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般的问题都能从你师父或者网络上找到答案,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2,要多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能这么做,有什么原因!不能仅局限于知道怎么做
3,多记笔记,因为你头脑不可能永远记住东西。所以要用笔记,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将你的笔记总结下,并分门别类的整理好笔记记到电脑里。

网友F:
你的理论知识学了什么具体结合劳动多干就行了吧

网友G:
到单位了那就先从电器原理图开始吧,原理弄懂了再到现场与实物对照,进一步研究,但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不懂的就去请教老师傅吧。

网友C:
刚开始,都这样,你慢慢来吧.只要努力

网友H:
多做多学不要怕吃苦

网友I:
要多问师傅们。

网友J:
5楼的回答有点像老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