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NPN、PNP型的晶体管信号输出线是哪个?信号输出线是不是就是输出公共端?  如果我的plc是npn型的要接pnp型的输入信号,应该怎么接?是不是要加继电器?能配上电路图详细说明吗?
急!

网友A:
到底是指输出还是输入呢?
输出对于NPN型的晶体管,COM端接0V;对于PNP型晶体管,COM端接+24V。

楼主:
我请教的是输入信号。但我在网上看到在介绍npn、pnp时都会说到信号输出线和输出公共端 ?对这两个概念我不是太明白?能家少下吗?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下三菱的FX系列PLC,他的输入是要求NPN信号的,输入是共负端的

网友C:
呵呵;如果PLC内置了输入电源,外部信号只能用指定的,不同的需要转换;

网友D:
1,怎么分辨输出的极性:
NPN与PNP中:N是负极的英文第一个字母;P是正极的英文第一个字母。
不管NPN与PNP都需要接电源,这样你就可以认为要占用一个N与P来连接电源,那么如果NPN的传感器就只剩一个N来作为输出(即该输出为低电压输出);PNP与NPN相反!
2,一般的传感器:蓝色为0V,棕色为24V,黑色为信号线
3,信号输出线与输出公共端:PLC要有输入则需要它的输入回路闭合,这时候信号的输出线与PLC的输入公共端是通的。而信号的输出公共端是与PLC的输入公共端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说信号输出线与输出公共端在在感应器有信号时才导通。
  但俩个是不同的俩根线(以NPN来说):信号输出线是负极性的黑色线,输出公共端是蓝色的OV线。(PNP是相反的)。
4,转接:将PNP的正极与负极按要求供电(一般为24V,即棕色线接DC电源24V,蓝色接负极);PNP的信号线接继电器线圈正极,继电器线圈的负极接电源负极;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看你需要)触点一段接PLC公共端,另一端接PLC输入即可。

网友E:
6楼解说最详细清楚了。

楼主:
非常感谢六楼的答复 又长知识了

但对于第三条我不是太明白  能解释下吗  最好能带电路图
3,信号输出线与输出公共端:PLC要有输入则需要它的输入回路闭合,这时候信号的输出线与PLC的输入公共端是通的。而信号的输出公共端是与PLC的输入公共端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说信号输出线与输出公共端在在感应器有信号时才导通。

网友F:
plc是npn型的要接pnp型的输入信号,是要加中间继电器进行电压转换
具体传感器上都有怎么接线的说法,一般上棕接24V/+,蓝接24V/-,黑色信号,有的有白色的线要看具体的说明,每种型号的传感器都不一样

楼主:
如果plc是外部供电。信号转换时加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还要连接电源吗

网友G:
看哪种厂加的PLC了接线方法就不同了。

网友H:
继电器触点当成开关用,需要电源就要加进去

网友I:
不能互换吧

网友D:
1,信号输出线与信号输出公共端:A,NPN信号输出公共端为0V线(蓝色那根线),也就是信号输出公共端接PLC公共端;B,PNP信号输出公共端为24V线(棕色那根),也就是信号公共端接PLC公共端。信号输出线一般是蓝色线(或者除了电源的棕色跟蓝色的另外一根),不知道你具体是哪部分不清楚?
2,PLC要有输入的条件就是他的输入点回路是一个闭合回路(即有电流通过)。所以PLC不管是自带还是外部电源,外部的输入元件必须能与PLC输入点和电源构成一个完整的有电流流通的闭合回路。因此继电器的触点要接电源(该电源必须是给PLC输入点供电的那个)。
例如:如果是三菱PLC,那么这个回路就是:PLC输入端的24V+接线柱接电源正极,电源的负极经过继电器的触点的一个接线柱,继电器该触点的另外一个接线柱接到PLC的输入点上。

上传图片不方便,十分抱歉。回头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弄个。

楼主:
我想了解的是哪个是信号输出线?哪个是信号输出公共端?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LC的输入节点到底是采用PNP还是NPN的形式,其实不必死记。看PLC输入内部的电路原理就行了:采用PNP还是NPN节点,都必须保证PLC输入电路内部的光电耦合部分的发光二极管得电。
以上两例是以永宏PLC为例,永宏PLC输入内部线路的光电耦合的公共端可以是共阴极或共阳极,因此,在考虑使用NPN或PNP输入时,可以改变公共端(S/S)的正极或负极来分别使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点接到PLC上,需不需电源要看PLC的输入类型;
NPN信号给继电器,只要继电器得电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npn、pnp的基极、集电极、发射极中哪个是信号输出线?哪个是输出公共端?都是不一定的。在不同电路中三者都有可能。

网友D:
不论NPN还是PNP他们的基极都不可能是你所谓的信号输出线跟输出公共端而是接的感应器供应电源的;
其实你可以看看电子电路关于三极管的工作特性的资料你就明白了!

楼主:
那就是说信号输出线 及输出公共端  只能是集电极、发射极中的一个了?

网友J:
平时我只注意接线了,现在也进一步学习一下了.

网友K:
6楼说得太仔细了
其实这种问题用 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L(2011-05-06):
PLC PNP NPN 信号互转 可以使用 MHM-02\03A MHM-02\03AO。进行信号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