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动问题

楼主(2010-01-23):
我单位新上一台高压风机,根据流量及风压计算电动机功率为22KW。风机厂家最后选定的也是22KW电机。使用直接启动。供电变压器为630KVA,变压器带总负荷不超过150KW。环境温度在0至5度。

       第一次启动,电机不能启动。

       我们想可能启动方式不对,改为星三角启动。结果,电机烧坏。

       风机厂家决定加大电机功率,改为37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先把负荷脱开,只启动电机,启动2秒后,即正常运行,测电机电流为15A。然后带上风机,入口风门关闭,启动时间整定为30秒,启动按钮一按下,电流表指针即指向200A,一直没下降,过了30秒切换时间,一切换,电流直接变为280A,运行10秒,电流不下降,马上停止。在启动到停止这40秒中,观察电机转速一直上不来。在无电状态下,用手即可比较轻松的盘动电机及风机变速箱和风机。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手析,可能的原因!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控制线路部分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B:
那肯定是自耦降压器部分的线路接错了吧?37KW的电机接了降压器电流怎么也不可能到200A,
我公司90KW电机的启动电流也只60A左右

网友B:
还有,一般的电机启动时间也不要30秒吧?37KW的电机启动时间10秒该是上限了吧?

网友C:
记得"入口风门关闭"仍是空载,只增加风机的机械损耗,电流却达到200A,显然是电机主电路接线有误。

网友D:
风机叶轮没装反吧,如果装反,电流一直会很大,试试看

网友E:
看一下风机转速和电机转速是否匹配。

网友F:
我看你的启动时间长了么。你启动的时候一定要关好进风口。要关严,在这你的转向是否对的。你是几级的电机啊?电压是多少?启动的时候有是多少?在着就是你的电机小,带不动。你把各方面的资料都传上来,我们好分析呀。

网友G:
自耦补偿器接线有误。

网友H:
自耦降压那与变频器好用啊。

网友I:
主回路接错

网友F:
我看还是你的电机小,启动不起来。

网友J:
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K:
从空载起动成功看,接线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应关闭出风口而不是进风口,或者进出风口同时关闭。37Kw电机起动时间15秒足够,具体起动时间应根据电流变化确定,就是从接入电源开始起动电流逐渐减小,减小到不再减小时的时间,就是起动时间。如果起动电流老是不减小,说明有问题,应停止起动,找出问题解决后,才可重新起动。从你的情况看变压器630Kva,真它负载150Kw,还有480Kva余量,电机才37Kw,可以全压起动。起动成功后,应先打开进风口,再打开出风口,并观察电机电流变化,应不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L:
电机是几级的,与风机转速配套吗?

网友M:
空试电机正常应该是负载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N: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电机与风机转速配套吗?

网友O:
在无电状态下,用手即可比较轻松的盘动电机及风机变速箱和风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P:
自耦补偿器接线有误。果经常启动节能用变频器,时间长了(根据功率和运行时间)就能把变频器的钱节约下来

网友Q:
既然是空载运行了,可以起动,在线路上还是应该问题不大的 。主要考虑负载,和时间继电器的整定问题,而你所表现的是启动电流长时间过大,难以起动。主要还是力矩不够。达不到你的电机的转速。所以电流下不来。所以还是应该提高你的启动力距。方法可以减小你的起动时间。或者变频启动也可以。你的起动时间明显太长了。把时间在5----10s钟调试下看是否可以启动。不然可能就要变频了 。 要把进风口关闭才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