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 写SFC程序问题?

楼主(2010-01-23):
各位:
三菱GX Developer 写SFC程序时为什么不能写入TRAN指令。而书上是说在SFC程序中所有的转移用TRAN表示,不可以用SET+S?语句表示。为什么写不进去?

网友A:
指令没有按照要求写吧?以前碰到类似的情况都是指令写入格式不对。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说一下正确的格式吗?

网友B:
写TRAN按F8 然后按F4

楼主:
试过N次了还是不行啊?
下图分别为在SFC模式与梯形图模式下的结果。

网友C:
在要输入的位置,直接输入TRAN回车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还是不行,
下图为直接输入的结果;

网友C:
那为什么我的行呢,你的位置可能有问题,不要在步中写TRAN,应该是在转移的条件中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还是不行,
下图为直接输入的结果;
TRAN仅可用于SFC的条件转换,如果你使用在步中,自然是非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