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在维修PLC时,如更换继电器,在焊接时要把电烙铁从插座拔下再焊吗,带电焊接是否会对PLC有影响。

网友A:
最好是拔掉后再焊

网友B:
呵呵;如果只是换继电器倒没关系;

网友C:
最好还是拨下来,这样更安全吧

网友D:
用低压,变压器隔离的 那种电烙铁

网友E:
主要是防止漏电和静电。

网友F:
我们操作时没有断电,不过烙铁不是很差的那种

网友G:
拔了插头还能焊吗?用好一点的烙铁焊接是不会损坏电子元件的,目前我是没有焊坏元件

网友H:
无拔了插头,经常换,都无事,最好还是拔了插头。安全点。

网友C:
只要PLC没有在工作状态就没有影响吧

网友I:
操作时先把电控柜的强电都关掉,再拔插继电器,最好是关电之后拔下来焊接,这样也最安全

网友J:
安全第一

网友K:
贵重机器不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