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10-01-23):
各位:
在三菱触摸屏制作画面软件GT DESIN|GNER里,我改变了一下画面的安全等级。详细说明写为2010,在触摸屏使用中点那一个画面的切换开关后,提示请输入口令相当于密码。而我却没有设置啊,输入2010也提示不对。请问这个密码如何设置?在哪个地方设置?

网友A:
呵呵;设错了;
这里才是设密杩的;

网友A:
详细说明是对应页面的说明,而不是密码;

网友B:
密码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啊,呵呵,

楼主:
二楼老大:
好像我的软件版本与你的不一样,我的菜单画面里没有密码这一项,我计也是下面这个位置吧。
现在我设置好安全等级为2级密码2010后,在触摸屏上点那个画面切换开关后提示输入口令,输入密码2010后,提示安全等级变改成功。点OK后就返回了提示要输入口令的画面,却进入不了本该切换的画面。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还有一个更想不通的事
我在GT DESIGNER2里做了一个”数据输入栏 ”地址为D220 在属性里把(输入)安全等级设置为2,而我在触摸屏里想输入数值时,点它没反应。也没有提示输入口令?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哪位教授可以解释这里的安全等级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我想要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的设备都是在生产线上用,必需设置一个权限密码,只能让专门的人员才可以调整参数。否则员工都可以随便调整那都乱套了,也是客户对我们的要求。就打个比方我们做一份WORD文件,要设置一个查看权限与修改权限一样。
论坛的三位版主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C:
你的数值输入元件,输入的安全等级已近设置成2了,在初始时的安全等级是最低的0,这是你点这个当然是不行的
点这个数值不会自动让你输入密码的,要事先改变密码安全等级功能

楼主:
还是不明白?
安全等级用在哪一些场合?
那设置密码又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呵呵;可以把画面分成几个级别,不同的操作者可以进入不同权限的画面;

网友D:
用脚本写密码保护。
触摸屏手册里应该有怎么写密码保护的脚本程序及步骤的说明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安全等级用在哪一些场合?
那设置密码又如何设置呢?
这些使用场合,使用方式手册中都是有介绍的
如果你手册看不懂,最好是找人实际操作给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