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

楼主(2010-01-23):
谁有栖霞机床厂摇臂钻床Z83050X16的电器原理图

网友A:
就那几个动作,慢慢想想,总会想出来的

网友B:
若太旧了,还不如大修一下,自己画一个图安装,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C:
我搞了这么多年的维修,一般的设备都没有图纸,需要查询的部位就对照实物画原理图。

网友D:
发一个中捷的摇臂钻参考一下

网友E:
钻床的一般都差不多。

楼主:
朋友买了一个旧的,我从没接触过机床,而且线路到处都是剪断的线头,线路几近报废,想找图纸重接,而且有两个东东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电磁离合器或电磁阀之类的,有一个知道是给锁紧和打开用的,菱一个就不知道了,而且电压是多少也不知道(估计是100伏),所以不敢乱接。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多多指导。多谢。

网友F:
可以参照5楼的图弄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买了一个旧的,我从没接触过机床,而且线路到处都是剪断的线头,线路几近报废,想找图纸重接,而且有两个东东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电磁离合器或电磁阀之类的,有一个知道是给锁紧和打开用的,菱一个就不知道了,而且电压是多少也不知道(估计是100伏),所以不敢乱接。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多多指导。多谢。
从没接触过机床就敢弄,佩服。
建议 最好找专业电工弄一下。若是你说的这样,把零件配件测一下。线路拆下找一个电路重新配线吧。这样虽然第一次麻烦,但是以后就轻省多了。除非是高手,否则以后问题会很多。。

网友G:
钻床动作基本相同,摇臂升降,锁紧松开。立柱锁紧松开。主轴正反转,主轴箱锁紧松开,冷却系统。

网友H(2010-03-01):
学习了,4楼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