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还请朋友赐教,台达变频器VFD007B23A驱动板上有一个DC90(板上标号)的大贴片电容烧炸了,不知具体型号,它是并接在模块BSM10GP60的P2与N脚上(模块的第22和23脚),还请知道的朋友告知,非常感谢!另它起什么作用。详见图片。

网友A:
此电容容量具体多大,不大清楚.取值和耐压范围一般为0.1-0.47uF/1200-2000V.变频器功率大,取值也大一些,如7.5kW以下机型,取0.22uF以下的容量就行了.该电容并接于逆变模块的供电脚上,实际上是并接于直流回路储能电容(大容量电解电容)的两端.为高频滤波电容.这时因为.电解电容由锡箔绕制,具有一定的电感量,电感的感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大,致使电解电容的高频滤波特性不好,并接这只小容量电容,起到补偿作用,是整流后高频脉成分进行有效衰减.可称为高频滤波电容,补偿电容.
   该电容的换用,不是太严格,差不多就行了,估计着大小,换一只就中.大点小点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些元件在更换时,比如滤波电容,容量大一些没关系,稍小一点也凑乎.有些地方的元件代换是差一点也不中.如果掌握好了,可以变通的.像这只电容,不必再去深究原型号与取值大小.同功率变频器,厂家不同,恐怕这个电容取值也不相同的.

楼主:
xq09181,,学习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