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23):
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皮带电机碰到了问题求教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一下
使用软启启动电机 正常启动停止都行  但是拍急停或者拉绳开关(急停拉绳串进控制回路)时软启报F-08过热故障  并且把上2级开关顶跳  求教原因 忘明白的大大解答一下  鼠龙式电机 电流198A 电压380V角接

网友A:
软起动器是不是不能在启动中紧急停下来?或者看看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要不就是“急停拉绳串进控制回路”应该是串接在主回路中,而不应该是软启动回路。

楼主:
软启动器是在运行中的时候急停报过热故障    急停不应该串控制回路里面嘛???急停串控制回路的急停继电器中 然后切旁路控制继电器 我判断是因为切了旁路继电器没停软启 所以会报过热故障  但是没搞清为什么.

网友B:
拍了急停后,马达断电,马达又无刹车,软启动又无制动,假如有的话,那就要泄掉电能

网友C:
急停接在了什么地方?是不是接错地了

楼主:
没有接错地方,我现在把急停改在软停回路里面了,我估计可能是象1765.....83同志说的那样.

网友C:
呵呵,不理解,既然没接错地方,怎么又改接在软停回路里面?

楼主:
因为实在找不出原因 干脆改在软停回路 省的老报过热故障
我初步判断是因为急停停的是旁路电源至电机的继电器 但是软启是接继电器下方,所以当急停停止继电器,电机瞬时有电流反向流向软启  但是不知道用哪种理论来支持

网友D:
                                                                                                    你仔细看看旁路接触器进线电源,就会发现是经过软起的,其中有两相有电流互感器,也就是说电机由软起启动后,虽由旁路接触器控制电机,但软起时时监控电机的电流以便保护,你急停接触器反向冲击电流过大,按理应报过流,可能过流造成软起过热,因此报了过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