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松下触摸屏GT10编程电缆如何制作?

网友A:
和PLC的电缆一样,就屏和松下PLC的通讯线也可以用来下载的。我这台电脑没有图,但就是普通的232线,我以前用鼠标头都做过几条的

网友B:
有没有图啊
我也想要

网友C:
用FP0 PLC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B:
问题是没有FP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