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我首次使用CP系列的PLC,在编写功能块的时候发现,在其中无法实现间接寻址的功能,不知道这是由于我编程错误还是功能块中确实没有这个功能.
不过在程序中使用功能块比较方便,可以反复的调用功能块,如果没有的话则需要反复的编写相似结构的程序啦.

网友A:
功能块里的地址就不固定,你让它怎么间址?
你可以在调用前间址啊

楼主:
功能块应该与宏有相类似的作用吧?

网友B(2010-06-07):
你可以在Function Block 中指定使用記憶體區域就可以了,間接定址本來就是使用一個或數個Program帶入變數來提高可用度。
ST也本來就是類似Pascal語言,您何必捨近求遠?